红外接收头的问题

楼主:
目的:制作一个模块,该模块能检测红外发射管发出的红外线,波长为940nm,红外接收头型号为IRM-3638,当有接收头接收到红外光,那么模块上的LED灯就亮

我画的电路图如下:

但是我的板子没有达到预期目标,LED灯不亮,接收头没有反应

网友:
不知道你使用什么样的接收头

仔细查看接收头引脚关系,看是不是连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RM-3638的接收头,没有接错滴

网友:
我也感觉你不是红外接头,而是红外发射头。你拿示波器测一下,你发射红外波的时候接受头的波形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红外接头的输出脚需不需要加上拉电阻啊?印象中很多类似的这种都要加上拉的

网友B:
我的红外发射和接收能成功,但就是无法识别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红外发射和接收能成功,但就是无法识别数据

那是你编程的问题,和红外没什么关系!

有很多遥控器发射是采用专用芯片的,有点协议不同,需要好好研究以下,才好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