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调理电路及外部供电疑问

楼主:
外部供电是不是J6的VCC接3.5V,两个GND接地(为什么两个GND在原理图上连在一起的还要弄两个出来?),然后芯片的1脚,20脚不动他就可以了?芯片的17脚TEST什么用?看说明看不懂,是不是我们编程仿真用MINIUSB不是JTAG就可以无视他了?芯片引脚上的输入输出是不是要接一些调理电路的,要的话有没一些通用的电路介绍下。开始动手做东西了光看学习资料没意思,但是搞不清硬件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小白问题,来个好心人解答下吧!

网友:
两个GND是一样的,弄两个便于扩展,以后用杜邦线外接东西的时候就知道好处了~
芯片的1脚 20脚也可以,因为可能要插pack板,插上了就没法用1脚 20脚来供电了~
TEST和RST是仿真用的,SBW是SPY-BI-WIRE,可以简称两线制JTAG,该接口主要用于小于28脚的2系列的430单片机,因为28脚以内的2系列单片机的JTAG接口一般与IO口复用,为了给用户预留更多的IO口,才推出了SBW接口。同样SBW接口可以用于仿真器及编程器。
调理电路一般模拟电路中用的比较多,具体看你拿单片机来干嘛的,普通IO口只要电平匹配,应该不用什么调理的,速度又不高~

网友:
那引脚一般接限流电阻都接多大的,比如AD的话不会直接将待测电压接进AD采样引脚上吧,应该接个限流电阻的吧。原理图里J6的GND是不跟芯片20引脚相连的,按你说的就是原理图应该画错了吧,我一开始看原理图就纠结,J6的VCC都和1脚相连了,GND怎么就不跟20脚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