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820同相放大电路,实际带宽远达不到

楼主:
用opa820做前置放大,放大了3倍多,仿真带宽达到43M,实际带宽只有1.2M,是什么原因,要如何改进??

求各位指导

网友:
同纠结......820超级难伺候,按照数据手册上的电路搭出来都达不到标称带宽

网友:
TI那种封装,除非你板子画的非常好,否则都会浪费性能

网友:
觉得和元器件关系比较大吧

网友:
我最关心的是,你用什么测量它的带宽的?

网友:
要注意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