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TIMER 产生的pwm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SPWM_FLAG;
unsigned char i=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a[32]={0x80,0x98,0xb0,0xc6,0xda,0xea,0xf5,0xfd,0xff,0xfd,0xf5,0xea,0xda,0xc6,0xb0,0x98,0x7f,0x67,0x4f,0x39,0x25,0x15,0x0a,0x02,0x00,0x02,0x0a,0x15,0x25,0x39,0x4f,0x67};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2DIR |= 0x22;                            // P1.2 and P1.3 output
  P2SEL |= 0x22;                            // P1.2 and P1.3 TA1/2 options
  TA1CCR0 = 0x0ff;                             // PWM Period
  TA1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1CCTL1 = OUTMOD_2; // CCR1 reset/set
  TA1CCTL2 = OUTMOD_2;                             // CCR1 PWM duty cycle
  TA1CTL = TASSEL_2 + MC_1;// SMCLK, up mode

  TA1CCR1=0X80;
  TA1CCR2=0X5F;

  _BIS_SR(LPM0_bits+GIE);

}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a[32]={0x80,0x98,0xb0,0xc6,0xda,0xea,0xf5,0xfd,0xff,0xfd,0xf5,0xea,0xda,0xc6,0xb0,0x98,0x7f,0x67,0x4f,0x39,0x25,0x15,0x0a,0x02,0x00,0x02,0x0a,0x15,0x25,0x39,0x4f,0x67};
TA1CCR1=a;
TA1CCR2 =a[31-i];
if(i==31)
        i=0;
else
        i++;

}

欢迎大家拍砖学习

网友:
几个中断源混合的程序 大家可以各抒己见

#include
unsigned char i=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0 = ADC10SHT_2 + ADC10ON + ADC10IE; // ADC10ON, interrupt enabled
  ADC10CTL1 = INCH_3;                       // input A1
  ADC10AE0 |= 0x04;                         // PA.1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4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T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UCA0TXBUF = 0x10;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UCA0TXBUF = ADC10MEM;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f(i==10)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P1OUT ^= 0x01;
                UCA0TXBUF = ADC10MEM;
        i=0;
        }
        else
                i++;
}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IFG2&=~UCA0TXIFG;
        P1OUT^=BIT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