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差分测电压遇到的问题

楼主:
这个程序是周立功给的示例程序,我把显示的改为了1602,程序不长哈,大家帮我看下,谢谢
#include  "systemInit.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sysctl.h>
#include  <hw_gpio.h>
#include  <hw_timer.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gpio.h>
#include  <adc.h>
#include  <stdio.h>

#define  ADCSequEnable          ADCSequenceEnable
#define  ADCSequDisable         ADCSequenceDisable
#define  ADCSequConfig          ADCSequenceConfigure
#define  ADCSequStepConfig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
#define  ADCSequDataGet         ADCSequenceDataGet

tBoolean ADC_EndFlag = false;                               //  定义ADC转换结束的标志

//  ADC初始化
void adcInit(void)
{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ADC);                    //  使能ADC模块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125KSPS);             //  设置ADC采样速率
    ADCSequDisable(ADC_BASE, 0);                            //  配置前先禁止采样序列

    //  采样序列配置:ADC基址,采样序列编号,触发事件,采样优先级
    ADCSequConfig(ADC_BASE, 0,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  采样步进设置:ADC基址,采样序列编号,步值,通道设置
    ADCSequStepConfig(ADC_BASE, 0, 0, ADC_CTL_D |           //  差分输入采样
                                      ADC_CTL_CH1 |         //  差分通道1:ADC2和ADC3
                                      ADC_CTL_END |
                                      ADC_CTL_IE);

    ADCIntEnable(ADC_BASE, 0);                              //  使能ADC中断
    IntEnable(INT_ADC0);                                    //  使能ADC采样序列中断
    IntMasterEnable();                                      //  使能处理器中断

    ADCSequEnable(ADC_BASE, 0);                             //  使能采样序列
}

//  ADC采样
unsigned long adcSample(void)
{
    unsigned long ulValue;

    ADCProcessorTrigger(ADC_BASE, 0);                       //  处理器触发采样序列
    while (!ADC_EndFlag);                                   //  等待采样结束
    ADC_EndFlag = false;                                    //  清除ADC采样结束标志
    ADCSequDataGet(ADC_BASE, 0, &ulValue);                  //  读取ADC转换结果

    return(ulValue);
}

//  主函数(程序入口)
int main(void)
{
    int iVal;
    //char cBuf[30];

    jtagWait();                                             //  防止JTAG失效,重要!
    clockInit();                                            //  时钟初始化:PLL,20MHz
    adcInit();                                              //  ADC初始化
    initlcd1602();

    for (;;)
    {
        iVal = adcSample();                                 //  ADC采样
        //iVal = iVal - 0x1FF;                                //  转换成差分数值
        iVal = (iVal * 3000) / 1024;                        //  转换成电压值
        //sprintf(cBuf, "ADC0 = %d(mV)\r\n", iVal);           //  输出格式化
        //uartPuts(cBuf);                                     //  通过UART显示结果
        display(iVal);                                             //通过1602显示侧得的电压差
        SysCtlDelay(1500 * (TheSysClock / 3000));           //  延时约1500ms
    }
}

//  ADC采样序列0的中断
void ADC_Sequence_0_IS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ADCIntStatus(ADC_BASE, 0, true);             //  读取中断状态
    ADCIntClear(ADC_BASE, 0);                               //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if (ulStatus != 0)                                      //  如果中断状态有效
    {
        ADC_EndFlag = true;                                 //  置位ADC采样结束标志
    }
}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它这个示例程序是在给定1.5v(管教AD3)的固定情况下测的差分电压,另外一个管教AD2通过函数adcSample()得到,我把iVal = iVal - 0x1FF;  这句话注释掉了,那么就是参考电压是0v了,测得的就是外面输入的电压。测试的数据结果就是标题那样,有错误。然后测量的结果是输入3v,0v测得3v,输入0v,0v侧得是随机的数字,有时数据为9左右。。。
如果把参考电压管教也改为通过函数adcSample()得到,该怎么办(我不明白的是adcSample这个函数为什么就是管教AD2的电压值,而不是AD3的电压值),要得到输入管教AD3的电压又该怎样得到

网友:
没有看到你对 GPIO 的配置呢?GPIOPinType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