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中触发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数字示波器中触发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如果是用单片机做的,那么只要修改中断触发方式,然后在触发中断时开始采集即可。

网友:
楼上学到了什么呢?
如果你用过数字示波器的触发功能就应该知道,这个功能显然不是利用中断做的。数字示波器的触发功能都是可以设置触发电平的,而数字示波器的原理是基于采样的。他在显示之前的数据都是经过处理的,显然,在处理的时候判断一下就行了。由于示波器采用的都是高速的核心部件。比如FPGA等,这样的数据处理会很简单。
利用中断得增加很多外围电路,不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