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和MSP430F149之间通信

楼主:
LaunchPad按上G2452的片子直接就行用触摸按键了。我现在想用LaunchPad上的触摸按键当做f149的独立按键,用uart实现之间的通信。我把LaunchPad板子上的右上角的RXD和TXD跳线帽拔下来接到了f149的引脚上,同时把LanuchPad右下角的GND共地。结果,结果不好使,我通过USB吧launchpad上触摸按键的每个键的编码通过串口小助手读出来了在f149的程序中也可以识别,但就是不好使,我用串口试过,似乎launchpad就没有把编码传给f149 ,哪位大神试过这样的实验啊?????!!!!!!!!!!!怎么用launchpad做两个单片机通信啊?

网友:
看不到你的代码,只能从硬件入手了。
看看引脚定义,串口的输出和输入有没有弄反,1.4版Launchpad用2553需要对调串口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使用了官方提供的2452用在1.5版的现成代码。

否则就把代码放出来,让大家帮你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代码,我用的是1.5的lanuchpad,是2452出厂时芯片里的程序,程序是芯片里早有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我lanuchpad上的RX和TX和f149的RX,TX反接了。共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LaunchPad和MSP430F149之间通信搞定了吗?我现在也需要这个,能请教一下方法吗?

网友:
请问2个launchpad  怎么完成通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