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个是表示什么情况?

楼主:
出现这个是表示什么情况?

网友:
就一个对话框,其它什么都没有。
看不懂,没见过这种软件。
呵嘿。

网友:
你英语再差也应该能看懂括号里的意思吧?

网友:
大致是断点设置失败,堆栈窗口不能显示内容,你可以在工具-设置对话框里设置

网友:
多数情况是 :你的断点可能设置到了不存在的位置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