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MSP430G2553利用外围电路做ADC采集,采集电压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没懂,你想说什么,外加DA就行了,或者用PWM做DA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就是msp439g2553核心板加一块外围电路TM1638怎么去写采集电压的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可以看些例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给个程序给你,只有ADC的没有那个TM1638的,你要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阿。。已经搞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不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个程序给你,只有ADC的没有那个TM1638的,你要不要?

我要啊==果断求电压采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