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
我能计算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为-(1+R3/R4)R1/R2,但是不知道这个电路到底有什么特点,一般怎么应用,应用在哪里呢?期待高手的指点,谢谢

网友:
怎么我感觉这电路有问题呀?左边那个运放的反馈端呢?请多多指教

网友:
特点就是高阻抗反相放大。适合于需要反相放大,又需要高阻抗的场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反馈原理分析一下就可以得到两个运放都是负反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呢,我只知道模电书里最简单的反向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不是理想的无穷。这个也是反向放大电路,多加一个运放仅仅是为了增大输入电阻吗?

网友:
是一个比较器吧,比较电压可调,运放的第5脚电压为-(R2/R1)*(R4/(R3+R4))Vout

网友:
你这什么电路啊~~~7脚接地~~~六角嵌位也是0V啊~~~我算着电压增益为R1/R4;

网友:
我觉得比较烂,那么多过孔。覆铜也不好看。

网友:
哦,发错地方了,sorry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细说一下左边的负反馈。。

网友:
前级是个比较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右边是负反馈,左边是正反馈吧

网友:
我算了,放大器,放大倍数为(R1+R2+R3+R4)/R4,下面的那个放大器我没用,感觉不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采用瞬时极性法就知道了。虽然是把反馈返回同向端,但反馈路径上加了个负反馈,它使正反馈变成了负反馈。但是它用在哪我就不知道了。模电里很常见的一道题,但也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你的放大倍数怎么算的啊,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正反馈可以让集成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吗?新手求解惑。

网友:
唉  学不致用啊

网友: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