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
 为什么window7系统装不了ccs软件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
拜托,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呀! 是装上了缺少东西不能用,还是根本就装不上?
我以前在Win7上装CCS3.3也出现了好多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脑是根本就装不上这个软件,当装载到在电脑上注册信息时就卡死了,连续装了两次都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W7上用的iar,还可以。你可以试试。我的电脑是64位的window7,对开发软件的兼容性有很大问题,我尝试了很多才选择的ia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