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数据输出的ADC的时钟信号要怎么给?

楼主(2012-07-16):
串行数据输出的ADC的时钟信号要怎么给?
比如说,TI的ADS7883,从数据手册上我看到要数据要依靠时钟信号串行输出,那么这个时钟信号是通过软件编程I/O口模拟行不行呢?(就担心时钟周期要不要一致?)、
因为现在手上没有评估板,所以暂时只能提这个问题却办法实践,希望各位有知道的解答一下。
时钟
ADC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只要时序对(严格按Datasheet的时序图操作)即可。因为以前我使用过的某些CPU没有SPI,IIC等接口,就利用软件模拟I/O都行的。 延时时间基本上和数据手册上的相差不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