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写ds18b20读取错误

楼主:
能够初始化ds18b20,但读取怎么都不正确!!

网友:
看了下,流程是对的(复位,跳过ROM,温度转换,等待,复位,跳过ROM,读取温度),读写时LSB和MSB的顺序也是对的。
请问外围电路接5K的上拉电阻了吗?能读到18b20复位后的反馈吗?
还有延时用循环不如用__delay_cycles()精确,特别是对18b20这种对时序要就很严格的外设。
另外,如果读出的数据不正确,可以尝试在读取时,MCU拉低2uS释放后连续每隔2uS读4次,其中有一次为低则认为读出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读取反馈电平,就是读出来的数据最大数65535,也就是读不到低电平

网友:
读出0xFF很可能是延时精度有问题,今天有点懒直接上我写的代码吧,G2553工作在16MHz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