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AD转换结果读取

楼主:
看了DSP28335的模数转换部分的介绍,AD转换的12位结果可以是左对齐或者右对齐,如何确定结果寄存器中的数字量是左对齐的还是右对齐的呢?

网友:
对齐问题

Adc.Regs.ADCRESULTS>>4。就可以实现左对齐...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好像是 地址不同,对齐方式不同,但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寄存器中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