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link problem

楼主:
将ccs3项目导入ccs5后,build产生如下错误: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CODEC ****

C:\ti\ccsv5\utils\bin\gmake -k all
gmake: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 Build Finished ****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本人刚刚入门CCS也有此问题,同问。不知楼主是否已有解决方法

网友:
试试在CCS V5下新建工程,将源文件和头文件,库文件重新添加上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