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eaglebone的IO中断

楼主: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 转载请注明出处)

很多人问我关于beaglebone的IO中断问题,现简略的记录如下:
这是用来测试的按键驱动,主要就是这个init函数了,注意其中调用的几个函数!
void key_init(void)
{
int result;

//omap_cfg_reg(GPIO_TO_PIN(1,22));
/* Allocating GPIOs and setting direction */
result = gpio_request(KEY0, "key");//usr1
if (result != 0)
printk("KEY0 request failed!\n");
result = gpio_direction_input(KEY0);
if (result != 0)
printk("KEY0 direction failed!\n");

irq_set_irq_type(OMAP_GPIO_IRQ(KEY0),IRQ_TYPE_EDGE_FALLING);//IRQ_TYPE_EDGE_RISING
enable_irq(gpio_to_irq(KEY0));

if(result = request_irq(OMAP_GPIO_IRQ(KEY0), &key_interrupt,0, "key_int", NULL))
{
printk(KERN_INFO"[FALLED: Cannot register Key Interrupt!]\n");
}
}

有个朋友告诉我前面的不需要多调用一次
irq_set_irq_type(OMAP_GPIO_IRQ(KEY0),IRQ_TYPE_EDGE_FALLING);来设置中断方式;
可以直接
request_irq(OMAP_GPIO_IRQ(KEY0),&key_interrupt,IRQF_TRIGGER_FALLING,"key_int",NULL);来设置中断方式!

有需要的可以试试,大家一起讨论!

===================================

网友:
你好,感谢你分享的很多东西,我有几个疑问:

1,void key_init(void)函数应该添加到哪个文件里?

2,beaglebone自带一个复位按键,这个例子是不是用GPIO_TO_PIN(1,22))模拟了一个按键?

3,是不是和spi的驱动类似?

4,我目前需要通过gpio中断来实现spi的数据采集,现在的做法说使用poll()查询gpio,但是数据量多的时候就很难实现,需要使用中断,beaglebone的sdk里
是不是带有中断的驱动,只需要进行一些配置,就像spi?

5,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说说详细步骤和中断测试程序。

新手初识linux,谢谢。

网友:
呵呵  最近没空写傻瓜教程耶

这个例子已经很简单了啊

===================================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用你的办法,一下就调通了按键驱动。

beaglebone 板

网友:
你好,你这个是逻辑调试么?

你好,你这个是逻辑调试么?

问一下,我现在想裸机调试BeagleBone,用IAR+Jlink,但是Jlink如何接线呢?请大神指教,谢谢,必须要买TI的仿真器在CCS下调试才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空把心得贴上来啊
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自带了xds100吧

===================================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听明白你的意思呢?自带仿真器么?

网友:
中断搞定,忙活了两天。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再详细点么?是通过怎么的方式触发中断的,能介绍下write()函数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再详细点么?是通过怎么的方式触发中断的,能介绍下write()函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用你的办法,一下就调通了按键驱动。

beaglebone 板

您好,我是新手,可以把你的按键驱动程序这些借鉴给我看看吗?实在没搞懂,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