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能否驱动USB无线网卡

楼主:
计划用STM32F407做一个wifi摄像头,串口wifi模块速率太慢,想用USB网卡来实现,不知道是否可行,了解的朋友,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从道理上应该可行  只要stm32 初始化为 usb主机 然后把usb网卡的驱动做好就可了

网友:
90%的不靠谱啊。。。

网友:
你的想法很大胆,但是是可以的,就是2楼的方法,没想到这是快10年前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