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USB3.0 TO SATA2

楼主:
银灿USB3.0 TO SATAII方案IS621

随着多媒体数据类型的日益普及,HD影片、高画质图片等媒体,其数据量动辄数GB,再者,外接式SATA储存装置容量的不断增加,使得常常要将几GB甚至数十GB的数据传输到SATA储存装置里,然而在USB 2.0的传输模式下,传输这些数据通常要等待数分钟到数十分钟不等,因此新一代的USB接口(USB 3.0)应运而生。使用USB 3.0接口,不单单能在数十秒甚至数秒内完成数十GB的数据传输,更可以和目前现有的USB装置保持兼容性。 USB 3.0 to SATAII桥接控制芯片IS621就是桥接USB 3.0接口和SATA储存装置的最佳解决方案

技术参数
Pass USB-IF USB 3.0 Bus-power Logo Certification (<2.5mA, under suspend mode)
- Meet EuP Directive 2005/32/EC Lot 6 Standby and Off Mode Losses IM regulation (<0.5W, EuP
2013)
- Meet Windows Logo Program (WLP) v1.6 under Windows 7 / Vista 32/64-bit
- Support Windows 7/ Vista / XP / 2000 / ME, Mac OS 9 / 10 and Linux Operating System
- Support USB 3.0 U0/U1/U2/U3 power states, USB 2.0 LPM/suspend mode
- Support dynamically spin-down/power down Hard drive when idle
- Support LQFP48 (7mmx7mm, pin compatible with IS888) package
- Support QFN32 (5mmx5mm, SPI Flash MCP) package
- Build-in 5.0/3.3 LDO on both package
- Support single 30MHz clock input
- Support SPI or EEPROM for Vender Specific VID/PID application
- Support firmware update through USB port to SPI flash
深圳市友邦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R

电话:15815539075  QQ:1668411491

Email:neo@boomtek.com.cn

网友:
USB3.0 TO SATA2

USB3.0时代该到了。。。

网友:
银灿USB3.0 TO SATAII

银灿USB3.0 TO SATAII主芯片IS621的最大卖点是芯片里面已经集成有Flash,无需再外交

网友:
回复 楼主:

1、  IS621是一个集成的单片USB 3.0到SATA II存储控制器,它能把主机端的USB1.1/2.0/3.0端口和硬盘驱动器\光盘驱动器\SDD等带有SATA I/II的设备桥接起来。随带着高性能嵌入到微处理器和硬件增强的电路设计,IS621能在低功耗下实现高的吞吐率。集成的USB3.0 实物用一个战地高效率收发器来证明与现有所有的USB主机有良好的兼容性。芯片上的USB和SATA设计符合通用的rev.3.0串行总线规范和rev.2.6 串行ATA规范。
2、    随着芯片设计的增强,IS621当然也可以实现低功耗;当闲置时其功耗最低大约160mW工作时大约为240Mw。这样的低功率操作使IS621能够满足USB总线电源设备标识要求暂停模式功耗在5 V供电下电流低于2.5 mA。
(Tel:158-1553-9075)

网友:
随着多媒体数据类型的日益普及,HD影片、高画质图片等媒体,其数据量动辄数GB,再者,外接式SATA储存装置容量的不断增加,使得常常要将几GB甚至数十GB的数据传输到SATA储存装置里,然而在USB 2.0的传输模式下,传输这些数据通常要等待数分钟到数十分钟不等,因此新一代的USB接口(USB 3.0)应运而生。使用USB 3.0接口,不单单能在数十秒甚至数秒内完成数十GB的数据传输,更可以和目前现有的USB装置保持兼容性。 USB 3.0 to SATAII桥接控制芯片IS621就是桥接USB 3.0接口和SATA储存装置的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功耗,闲置时只有160mA, 正常工作时240mA.

网友:
回复 楼主:

硬盘盒、SSD等产品首选。。。

网友:
IS621,银灿崛起的像征。。。

网友:
银灿USB3.0 TO SATAII主芯片IS621的最大卖点是芯片里面已经集成有Flash,无需再外挂SPI.

网友:
银灿USB3.0 TO SATAII主芯片IS621,是业内最具性价比的方案.

网友:
银灿USB3.0 TO SATAII方案IS621,里面集成有Flash,性能稳定、极具性价比.

网友:
芯片内集成有Flash, 硬盘盒、SSD等产品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