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开发板可以适用与mp430f2013吗?

楼主:
如题,我看都是讲的对应mp430g系列的,不知道f系列可以适用吗?

网友:
f2013可以的,f4x等不行,具体要看JTAG的接口方式。

如果是PDIP14封装的直接插上就可以用,TSSOP封装的要转接板哦。

网友:
好的,谢谢指点了

网友:
只要是支持SBW方式调试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