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运动控制卡

楼主:
四轴运动控制卡

四轴运动控制卡是基于PC104总线的高性能四轴伺服/步进控制卡,位置可变环形,可在运动中随时改变速度,可使用连续插补等先进功能。脉冲输出方式可用单脉冲(脉冲+方向)或双脉冲(脉冲+脉冲)方式,最大脉冲频率4MHz,4轴步进/伺服电机控制,每轴可以独立控制,互不影响.采用先进技术使输出频率在很高的时候也能使频率误差小于0.1%。

8位PC-104总线
脉冲输出方式:脉冲/方向,脉冲/脉冲
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4MH
4轴步进/伺服电机控制,每轴可以独立控制,互不影响
2-3轴直线插补,任意2轴硬件圆弧插补,多轴连续插补
可用直线或S曲线进行加/减速
非对称直线加/减速运动
4轴均有位置编码器反馈输入,32位计数,频率高达4MHz,最大计数范围-2147483648~+2147493647
带光电隔离32路数字输入/32路数字输出信号,包括每轴2个正负限位信号
运动中可实时改变速度及目标位置
运动中可实时读取逻辑位置、实际位置、驱动速度、加速度、驱动状态
每轴有3个STOP信号,可用于原点搜寻、编码器Z相搜寻
每轴有2个32位比较寄存器,可用做软件限位
每轴有8个输入信号,包括2个正负限位信号,3个停止信号,1个伺服到位信号,1个伺服报警信号和1个通用输入信号除2个限位信号外,其余6个信号可作为通用输入信号
位置计数器具有可变环形功能,逻辑位置计数器和实际位置计数器是32位长的上/下环形计数器
可接受伺服驱动器的各种信号,如编码器Z相信号、到位信号、报警信号等
同一系统中支持多达16个控制卡,共64个轴
支持DOS、WINDOWS95/98/NT/2000/XP、WINCE等操作系统
支持C/BC++/VC/VB/C++Builder/Delphi/Labview/EVC等开发工具编程

ADT-860 PC104总线四轴运动控制卡订购信息

型号

名称

数量

型号

名称

数量

ADT-860

四轴PC104总线控制卡(上下两块卡)

1块

ADT-DB25

25芯扁平线

1条

ADT-DB37

37芯扁平线

1条

配套光盘

1张

ADT-D25

25芯屏蔽连接线

1条

ADT-9125

25芯开关信号接线板

1块

说明书

1本

ADT-D37

37芯屏蔽连接信号线

1条

ADT-9137

37芯信号接线板

2块

脉冲输出:
脉冲输出方式:4路脉冲输出,脉冲/方向,脉冲/脉冲,最高输出频率4MHz,采用先进技术保证脉冲输出频率在很高的时候,误差依然能控制在0.1%范围内
编码器输入:
最高输入频率4MHz
4轴A/B相相差脉冲输入或上下脉冲输入
脉冲倍频:4,2,1
积分型滤波器除噪处理
开关量输入:
32通道光偶隔离输入,包括每轴2个正负限位信号
输入电压5-24V
隔离电压2500VDC
开关量输出:
32通道集电极开路输出
NPN集电极开路,5-24VDC,最大电流100mA

控制方式:
提供多种控制方式,如定量运动、连续运动、回零运动、多轴插补、圆弧插补、连续插补等
连续插补运动:
在插补过程中输入下一条指令的插补数据,以便提前处理,保证脉冲输出的连续性,使插补过程平滑、连续,可有效提高加工精度
位置管理:
采用两个加/减计数器,一个用于管理内部脉冲输出的逻辑位置计数器,一个用于接受外部脉冲输入的实际位置计数器,输入信号可以是A/B相输入的编码器或光栅尺,也可以是上/下脉冲的输入信号,实际位置计数器位数高达32位,最大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外部输入也可以用于手轮输入,作为普通的计数
速度控制:
速度控制可用定速、直线、S曲线加减速,可做非对称直线加减速,可用自动/手动减速,在定量驱动时可防止速度曲线产生三角波形
开发库及操作系统:
支持DOS、WINDOWS XP/2K/NT/98/95、WINCE操作系统
支持C/BC++/VC/VB/C++Builder/Delphi/Labview/EVC等开发工具编程
基于DOS和Windows的应用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