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8内核在2410上运行不了*******求助

楼主:
      新手,第一次发帖求教,如有说的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指出,一定改正。
       现有优龙公司FS2410开发板和核心板一块,核心板是在自己新做的底板上用的。开发板光盘上带BOIS2.4.18版本内核及根文件系统;核心板光盘带BOIS2.6.8版本内核及根文件系统。

    这两套内核和根文件系统在2410开发板上都能成功运行,但是在核心板上烧写时都是到一半就终止,没有报错。自己做的底板上只焊接了电源部分、232串口、USB及网口部分。
        图片是2.6.8内核运行串口信息,是到网口驱动部分停止的。
    请教各位前辈,这是硬件问题影响到内核吗?(因为在2410开发板上都能正常运行),还是内核的问题?(因为底板上只焊接了烧写内核和根文件系统所需的串口、USB,网口是在运行到网口驱动停止后才焊接的)
    从硬件查找或者内核上都觉得没有明显问题,现在不知道该从哪入手,非常欢迎大家指点方向!

网友:
应该是根文件系统烧写没成功,所以没有运行,比对以下手册,游龙的资料还是比较详尽的。

网友:
“但是在核心板上烧写时都是到一半就终止”,这个肯定会出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有错,但是在显示信息上没有提示哪边的错误。硬件引起还是本身内核没有编译好出错的,无从下手。

网友:
呵呵,如果往后的存储器中是空的,已经没有执行代码了,你让硬件该如何执行,只能停在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没有写入前存储器本来不就是空的么?那按照你的说法,要怎么做呢?求指点啊

网友:
是的,但是你写入时被中断了,也可以理解成一部分是代码,一部分是空的,怎么做,只能重新烧写,如果烧写都不成功,后续的步骤不用在试,只会浪费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烧写没有不成功,内核根文件都是烧在相应的分区,但是启动不成功

网友:
hehe, 用热风枪吹掉cs8900a,再看下

网友:
一直忘了来说下,是核心板的一个晶振和复位芯片又问题,现在能运行内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