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加箝位二极管问题

楼主:
如果我在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加上一对箝位二极管,会减少电路的输入电阻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
这样接是为了防止不希望的大信号(如干扰)对放大器的影响。所以,这是应用弱小信号场合。

看一下二极管的特性曲线,当电压很小时,它相当于一个恒流源,且这个电流也非常小。所以,如果不是追求很高阻抗的放大电路,可以忽略它的影响。

网友:
那个。。。是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