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电压控制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怎么才能用场效应管做运放的反馈电阻来实现电压控制放大倍数?

网友:
想问一下。MOS管可以做电阻用吗?还真没见过,请问MOS管的电阻和电压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用场效应管本身的导通率来代替电阻是不行的,因为器件有制造离散性,而且电路会过于复杂,此类电路使用场效应管(特指MOS管)来搭建是借助MOS管的低导通内阻来做模拟开关,通过切换反馈电阻的阻值来实现程控放大器的增益,这里用成品集成式模拟开关更合适,可以大大简化接口电路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FET管的沟道,其表现就是电阻型的。这点,与晶体管是有区别的。

晶体管有饱和“压降”,而MOS管却是沟道“电阻”。

网友:
FET管的DS端呈电阻性,可以将其接到运放的反馈电阻上来代替常规的反馈电阻。

如果使用结型管,选用增强型为宜。MOS管基本上(最常的)是增强型的,但控制电压的转折点电压差别较大,可根据情况选用。

如果运放是双电源供电,将给这样的设计带来很大便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作为精确控制,只能使用你说的:切换反馈电阻的方法。但象AGC这样的反馈控制,用它作为放大器的反馈电阻是很恰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领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