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GPIO口复用的问题

楼主:
launchpad的引脚很少,然后内部资源还是比较多的,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GPIO口大多都复用了其他功能。
于是问题也出现了
我怎么找不到,GPIO口复用功能的选择说明,我用编号为SLAU144的文档和ues's guided 文档。都没有查到相关的说明。
我知道用PXSEL和PXSEL2这两个寄存器,但是怎么配置,配置值分别代表复用什么功能,这两个文档里面都没有说明
不知道论坛里面的同学是怎么选择GPIO口功能的。。。求大家帮两个忙。。。

网友:
这个要查器件手册的,比如msp430g2231.pdf这样的。里面有章节有介绍:TERMINAL FUNCTIONS和PIN SCHEMATICS。上传一份G2231的。

补充,对于2231的文档,只有APPLICATION INFORMATION这个章节里面有介绍(格式不统一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G2553的datasheet啊?

网友:
当然有的啊,Google:MSP430G2553,不麻烦的。

网友:
有的,也在Port Schematics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