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啊。我做spwm波形,程序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楼主:
求各位大侠帮我看看需要怎么改,spwm波形就是出不来,用示波器观察只看到了我贴在下面的图片的那种波形

急啊,求各位大侠帮帮忙了。调了好久不知道怎么改了。。。。。。。。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key_num;
unsigned char mode;
bit F;
const uchar sin_[]={0,12,24,37,49,61,72,84,95,106,117,128,
138,148,158,167,176,184,192,200,207,214,220,225,230,234,238,242,244,246,
248,249,249,249,248,246,244,242,238,234,230,225,220,214,207,200,192,184,
176,167,158,148,138,128,117,106,95,84,72,61,49,37,24,12};

//void delay(uint x);
void io_init();
void pwm_init();
void main()
{
 mode=0;
 F=1;
 io_init();
  pwm_init();

 while(1)
 {
  if(F==1)
  {
   if(TMR2>=CCPR1L)
    {
     RC1=0;

    }
  }
    else if(F==0)
  {
   if(TMR2>=CCPR2L)
       {
     RC2=0;

    }
  }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io_init()
{

 TRISD=0;
 PORTD=0XFF;
    TRISC=0XF9;//设置ccp1引脚为输出方式
 RC1=1;
 RC2=0;
}
void pwm_init()
{
 PR2=0x4B;  //20MHZ的用f9
    T2CON=0X15;// 打开定时器2设置分频1:1后分频为1:3
    CCP1CON=0X3C;//设置为pwm模式
 CCP2CON=0x3c;
 CCPR1L=0X00;//改变ccpr1l和ccp1con(bit4--bit5)的比值就可以改变占空比
 CCPR2L=0X00;

    INTCON=0X00;//禁止总中断和外围中断

}
void interrupt time0()
{
 TMR2IF=0;

 if(mode==63)
    {
  F=!F;
  mode=0;
  }
 mode++;
 if(F==1)
 {
     RC1=1;
  RC2=0;
  CCPR1L=sin_[mode];
 }
    if(F==0)
 {
  RC1=0;
  RC2=1;
  CCPR2L=sin_[mode];
 }

}

网友:
求救啊!!!各位大侠希望给予指导啊!!!!急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没弄过
不知道你对波形产生的原理清楚没有。如果弄清楚了自己慢慢的分析应该会有结果的。
建议先一步一步的来,先实现控制PWM的占空比,实现了之后再尝试按规律实现占空比可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pwm的我写过了,我实现了用按键改变占空比的功能。现在我要用查表来实现spwm

网友:
那先弄个简单 表。会不会更新的时序不合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好像是时间太快了,单片机跟不上

网友:
没有亲自做过,只是了解点儿理论,再细就说不出原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亲,你那个表是怎么写的啊???

网友:
你的波形是占空比不合适  你看看怎么调 占空比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excel就可以了

网友:
在程序开头没有看到对定时器的初始化,在void interrupt time0()也没有送定时器的初值。也就是1.定时器没有启动,2. 定时器即使启动了,中断一次以后也就停止工作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必要。

网友:
什么芯片,什么硬件,我没有看明白,

什么芯片,没有看明白,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