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

楼主:
这是我电压跟随器的电路图,是用opa602做的,但是实际的结果是当频率大于1M的时候电压就不再跟随,而是随着频率的增加输出的电压也在升高,很困惑啊,求大侠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电压跟随器

电压跟随器

网友:
楼主是从实际电路里测试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是的  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望指导

网友:
opa602的增益带宽积是6.5M。看它的相频关系,在1M处是个拐点,在这里,分布参数的影响就大了。

应该说你测试的结果是正常的。

网友:
现实中,所有器件都不是理想器件,存在频率响应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我也发现了。能不能推荐一个带宽较高(5M左右吧)的跟随器电路呢?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的高速运放很多,到大公司网站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