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595级联的问题

楼主:
最近用74HC595驱动大一点的点阵屏,大概有12个左右,问一下各位大神74HC595通过级联能不能驱动??

网友:
大电流输出时后面要接晶体管阵列扩流。

网友:
级联肯定没问题的,595就是干这个用的,具体能驱动多少LED,就要看一下具体的资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大型广告屏的电路图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