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
新手求教,我的 xilinx platform cable USB 插电脑上,无法识别,我下载了一个ug344驱动,安装时总是出错,我用的是9.1的ise和10.impact,求教各位大神指导呀....

网友:
XILINX 自带驱动啊!

网友:
可是我把usb cable 插电脑上根本不识别.....

网友:
可能你的USB 下载线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ISE的安装目录下自带驱动的。
插入cable时,如果自动安装有问题,找到相应的目录手动加载之。
再不行的话,两个原因:你的ISE安装包不完整,或者是Cable是坏的。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