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 晶振 问题 新手求高人

楼主:
最近需要自己焊一个MSP430最小系统板,所以研究了一下晶振问题。2553只能使用32K的低频晶振,看大家说晶振可以不用接电容,但看launchpad的原理图时发现板在晶振上接了12pf的电容,所以想问一下,这两个电容是否必要?0R的电阻起什么作用?还有就是对电路图有点问题,希望能有明白人解释一下, 图中红圈的部分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12P的电容,并非必须使用。同样,0R电阻也并非必须使用。

电容是为了使振荡器容易起振而接的,有时人们称作“负载电容”。
电阻是为了改善振荡器的负载特性

网友:
谢谢,解答。图上红圈的连法是什么情况?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
晶振外壳接地

网友:
昨晚直接焊上去了,什么都没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网友:
本人没有用外部12pF电容,直接用片内的12pF电容。

网友:
额,我觉得片内的DCO也蛮准的,做串口都没问题,何必要外接个晶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最小系统板留接口而已,就像launchpad一样,先预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