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位问题?

楼主:
 case  0: c = WrData >> 8; goto wrkey;  // 写入高字节
 case  2: c = WrData;       // 写入低字节
     wrkey: EnWrite = 1;
      Write(c, WrAddr++);
      KeyWait = WRWAIT;
      ++KeyWrIndex;
      break;

c = WrData >> 8难道说数据往右移是写入高字节?

网友:
就是清一下高位字节。不知是什么类型的。不管什么类型,就是清下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说:让高位字节都为0.然后写入的数据是
case  2: c = WrData;?

网友:
一般说来,像c = WrData >> 8这种wrDate应该是16位的,C是8位的,当然C也有可能是16位的。WrData >> 8就是把高8位移到低8位的位置了,这样就是写入高8位了呗。c的值就是WrData 的高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