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单面板的跳线问题

楼主:
请问在布贴片单面板时0805的贴片电阻怎么当跳线用??

以前我是将线从0805的两个焊盘中间穿过去,可是现在的总工程师说不是这样用,可以把0欧的0805当过孔用,我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跳线会用短路线DIP 1/4W1/8W,而你工程师是说可以用0805 “ 0来取代短路线 以上是我猜你工程师的想法  ,其实你以前的做法和你工程师的说法是一样的意思吧

网友:
直接连通焊盘哪还能叫“跳线”,跳线是可以选择的,你将0欧电阻等效为插件的跳线块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