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_Link 故障

楼主:
J_Link 一上电,指示灯就不停地闪烁,下载时提示没有发现J_Link,怎么解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买的JLINK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不会芯片烧了吧

网友:
楼主的JLINK固件没了,请刷下固件

网友:
一般都是固件故障,得重新刷一下。。这里有详细的资料,,有备无患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23223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