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低通滤波器设计

楼主:
有没谁用差分放大器做个低通滤波器的?请指点小弟一下,谢了...

网友:
额,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给你上传图片,已经传到我的空间相册里面了,你自己去看吧!

网友:
额,我晕,刚看到能传附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感谢你的回复!你这个是运算放大器吧?我想问下差分放大器做低通滤波器,你看下我下面这图的三阶低通滤波器没一阶它的截至频率是多少,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感谢你的回复!你这个是运算放大器吧?我想问下差分放大器做低通滤波器,你看下我下面这图的三阶低通滤波器没一阶它的截至频率是多少,怎么算的?

楼主想想这句话:需要个工程师,你怎么叫个男士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你好!你这意思是不是就是差放和运放都可以用做低通滤波,这个差分放大器输入的正负部分是一样的,是不是每一个部分算滤波器的截至频率和一般运放组成的滤波器一样的?

网友:
从本质上说,放大与滤波是两回事,滤波是无源器件的事,而放大器并不能滤波。对于人们说的“有源滤波器”,也只是在无源滤波的基础上,使之特性更好一些而已。

不管你说的“差放”也好,还是“运放”也好,反正它们是在放大的。你仅把它看作是具有一定增益的放大器,写出它的传输函数就行,分析时,它们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提示对我帮助很大,谢了!版主能提供一个中频70MHZ 带宽10MHZ的声表面滤波器么?最好有数据手册的....

网友:
70MHz的声表面滤波器还没用过,你可以到生产声表面滤波器的厂家找,有些特殊要求的,可以定做。
10M带宽的,不算特殊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声表滤波器我找到一款是HPF7048,你用的时候那个阻抗匹配怎么弄的,用软件算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我又碰到问题了,设计有源滤波器的时候要考虑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和转换率问题,那对差分放大器是不是也要考虑它的增益带宽积,这样的话我要设计的滤波器fc是75MHZ,那差放的增益带宽积要求就好几G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
运放的“增益带宽积”,顾名思义,就是增益乘带宽的值,你看一下运放的手册里的关于增益与频率的关系就能理解。75M,增益10的话,就需要750M的运放。

如果楼主要放大的是以75M为中心的中频信号,建议你用个三极管就搞定。如果0~75M的信号,还是使用运放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