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发送接收过程中收到到的数据过大怎么办??

楼主:
本人在做CAN库函数。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要是接收的数据包过大,接收缓冲区放不下,怎么办?同样在发送过程中也是这样的问题,要是发送过程中数据过大,发送缓冲区只能放三个报文,那剩下的怎么办?

网友:
可以能分次发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效率不久低了?有点事放在环形缓冲区中的?

网友:
要么拆成小包,要么外扩存储器,注意程序结构的话,小包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我准备用环形缓冲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正常中断接收的过程中,要是有另外的中断源产生,去执行另外的中断,那不是不接收数据了呀?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有缓冲区吗,原则上,中断嵌套是不会丢数据的,建议不要在中断中处理太多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接收缓冲区只能接收两个报文,要是这时总线上有第三个报文传来,不是不能接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断嵌套了,不是也是去执行其他中断优先级高的中断么,那这接受中断不是在执行另外一个中断处理时间段内要终止了,这数据不是暂停发送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应该尽快读走缓冲区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