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
#include

void delay(long int n)
{
        long int i,j;
        for(i=n;i>0;i--)
                for(j=11000;j>0;j--);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 |= (1<<0)+(1<<6);
        P1REN |= (1<<0)+(1<<6);
        while(1)
        {
                P1OUT&=0xbe;
                delay(2000);
                P1OUT|=0xff;
                delay(2000);
        }
}
目的是想让 LaunchPad 上的两个LED交替闪烁,可实际上却是两个灯一直亮着。这是什么原因。而且我在用CCS调试的时候,所有的寄存器都显示 can't be read ?谢谢各位了、

网友: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0;
  P1DIR |= BIT6;

  for(;;)
  {
    unsigned int i;
    i=50000;
    P1OUT = BIT0;
    while(i--);
    P1OUT = BIT6;
    while(i--);
  }
}

试试我这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示你这个只有一个灯亮(跟P1.6连着的那个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我这就是交替显示,G2553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我明白,可是实际的效果就是只有一个灯亮,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我没有焊上那个32768HZ的晶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晶振是自带

网友:
二楼那个程序第二个while前是不是要再次给i付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的确额 这个程序有问题的
这个可以闪烁??

网友: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0;
  P1DIR |= BIT6;

  for(;;)
  {
    unsigned int i;
    i=50000;
    P1OUT = BIT0;
    while(i--);
    i=50000;
    P1OUT = BIT6;
    while(i--);
  }
}
做了一下改动,这个可以交替闪

网友:
晕了,试了一下,没改之前也可以交替闪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啊。。可能是我的板子有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