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对 时钟的 问题

楼主:
说430里面有 3个时钟 分别是 ACLK  MCLK  SMCLK
那么单片机在 工作的时候 这三个时钟都同时在工作吗?就是我想让ACLK 去干点啥  然后让MCLK去干另一个,SMCLK做其他的,
还是这三个当中只有一个在工作啊

网友:
ACLK、MCLK和SMCLK可以认为是MSP430时钟系统中的三个称呼,
MSP430的外设或者CPU的时钟由这三个时钟来提供。 但是ACLK、MCLK和SMCLK的时钟源则又是由MSP430的各种振荡器提供,所以可以把这三个时钟当做三个输送时钟的管道,管道是一直存在的,但是管道里面有没有东西则是由管道源头的振荡器决定,外设由哪个管道提供时钟就又是由编程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单片机在 工作的时候 这三个时钟都同时在工作吗?就是我想让ACLK 去干点啥  然后让MCLK去干另一个,SMCLK做其他的,
还是这三个当中只有一个在工作啊
是不是我可以通过编程 实现 三个一起工作,或者单独工作,或者只有一个工作啊?
或者 是你说的例子太抽象了我没想明白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来想打个比方来帮助你理解,但是反而误导你了。
三个时钟的时钟源都使能并且有效时,那么三个就是同时有效的。
对于外设可以有多个时钟可选,
但是在同一时刻只能接受三个时钟中的一个

网友:
时钟是系统工作的基础,有效的只能是其中一个,否则就乱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Q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三个时钟的时钟源都使能并且有效时,那么三个就是同时有效的。 对于外设可以有多个时钟可选, 但是在同一时刻只能接受三个时钟中的一个 这个是对的
,我理解你说的是 对同一个模块只可以有一个时钟,对吧

网友:
对于系统,同一时刻也只能有一个系统级时钟,就像指挥一支队伍,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指挥官发号施令,否则怎么执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我了解了, 也就是说我设置好了一个时钟这个时候,整个430的系统和外设都要用这个时钟,对于 ACLK,MCLK,SMCLK 在一个系统中我只能用一个对吧··但是在不同时刻可以编程实现变换对吧

网友:
三个时钟可以同时工作,每个外设模块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答对了 我已经懂了我写的一个帖子里有 你看看我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