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大家用复位芯片吗?

楼主:
为了保证MSP430的上电稳定复位,大家怎么做的呢?
是否使用复位芯片呢?
还是使用MSP430自带BOR、SVS等功能完成复位?
希望请教下大家,如何完成简洁可靠的上电复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430内部复位    库文件支持函数: 低边、高边复位设置

网友:
没用过复位芯片,用的MSP430的BOR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用到了那个模块,或者是某个430特有的外设?

网友:
msp430的复位信号,要保证掉电到一定阈值,一般使用外部复位电路就可以。

网友:
最简单的应用是直接一个电阻把/RST上拉至Vcc,连电容都木有。吧工作完全交给BOR了,据手册介绍BOR会一直拉底RST直到电压适合工作。实际这么用时稳定性没有出过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