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捕获

楼主:
怎样检测到 捕获来的信号产生了下降沿,还是上升沿4

if(TBCCTL0&CM1) //捕获到下降沿  为什么这么写

网友:
捕获上升沿还是下降沿需要设置寄存器里面相应的位的,基本都使能了应该也有标志位吧。没见过你写的寄存器的名,没用过你这个片子。你的语句里这么写应该与寄存器的定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