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F8591ADC转换的高手来看下把!

楼主:
这是用430写的  大虾指点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Dir     P1DIR
#define DataPort    P1OUT
#define CLR_RS P2OUT&=~BIT0;
#define SET_RS P2OUT|=BIT0;
#define CLR_RW P2OUT&=~BIT1;
#define SET_RW P2OUT|=BIT1;
#define CLR_EN P2OUT&=~BIT2;
#define SET_EN P2OUT|=BIT2;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SCL_H P2OUT |= BIT3
#define SCL_L P2OUT &= ~BIT3
#define SDA_H P2OUT |= BIT4
#define SDA_L P2OUT &= ~BIT4

#define SCL_out P2DIR |= BIT3    //SCL设置为输出模式
#define SDA_in  P1DIR &= ~BIT4   //SDA改成输入模式
#define SDA_out P1DIR |= BIT4    //SDA变回输出模式
#define SDA_val P2IN&BIT0       //SDA的位值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uint data_dis[4]={0x00,0x00,0x00,0x00}; //定义3个显示数据单元和1个数据存储单元

uchar code_dis4[] = {"1- .  V  2- .  V"};
uchar code_dis5[] = {"3- .  V  4- .  V"};

/*********************** PCF8591专用变量定义 ***********************/

#define PCF8591_WRITE 0x90
#define PCF8591_READ  0x91
#define  NUM  4              //接收和发送缓存区的深度
uchar  receivebuf[NUM];  //数据接收缓冲区
uchar slaveack;
//#define SystemError 1

/*******************************************************************/
/*                                                                 */
/*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检查LCD忙状态                                                           */
/*******************************************************************/

void lcd_busy(void)
{
    DataDir &= 0x00;  //将P2口切换为输入状态

    P2OUT&=~BIT0;
    P2OUT|=BIT1;
   P2OUT|=BIT2;
    Delay_ms(4);

    while((P1IN & Busy)!=0);  //检测忙标志

   P2OUT&=~BIT2;

    DataDir|= 0xFF;  //将P2口切换为输出状态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1)
        lcd_busy();
       P2OUT&=~BIT0;
  P2OUT&=~BIT1;
 _NOP();

 DataPort = cmd;             //将命令字写入数据端口
 _NOP();
 P2OUT|=BIT2;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P2OUT&=~BIT2;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1)
   lcd_busy();
    P2OUT|=BIT0;
   P2OUT&=~BIT1;
    P2OUT&=~BIT2;
    DataPort = dat;
     Delay_ms(4);
   P2OUT|=BIT2;
     Delay_ms(4);
    CLR_EN;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_ms(15);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_ms(5);
    lcd_wcmd(0x38);
    Delay_ms(5);
    lcd_wcmd(0x38);
     Delay_ms(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ms(5);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_ms(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ms(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                                                                */
/* 数据处理与显示                                                 */
/* 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16进制转换为ASCLL码。                        */
/*                                                                */
/******************************************************************/
void show_value(uchar ad_data)

{
     data_dis[2]=ad_data/51;   //AD值转换为3为BCD码,最大为5.00V。
     data_dis[2]= data_dis[2]+0x30;  //转换为ACSII码
     data_dis[3]=ad_data%51;   //余数暂存
     data_dis[3]= data_dis[3]*10;    //计算小数第一位
     data_dis[1]= data_dis[3]/51;
     data_dis[1]= data_dis[1]+0x30;  //转换为ACSII码
     data_dis[3]= data_dis[3]%51;
     data_dis[3]= data_dis[3]*10;    //计算小数第二位
     data_dis[0]= data_dis[3]/51;                                                                             //
     data_dis[0]= data_dis[0]+0x30;  //转换为ACSII码
}
//-------------------------------------------------------------------
// 函数名称: iic_start()
// 函数功能: 启动I2C总线子程序
//-------------------------------------------------------------------
void iic_start(void)
{ //时钟保持高,数据线从高到低一次跳变,I2C通信开始

    SCL_H;
    SDA_H;
    Delay_ms(10);
    SDA_L;
     Delay_ms(10);
    SCL_L;
     Delay_ms(10);
}
//-------------------------------------------------------------------
// 函数名称: iic_stop()
// 函数功能: 停止I2C总线数据传送子程序
//-------------------------------------------------------------------
void iic_stop(void)
{
  SCL_H;
         SDA_L;
         Delay_ms(10);
         SDA_H;
         Delay_ms(10);
}
//------------------------------------------------------------------
// 函数名称: iicInit_()
// 函数功能: 初始化I2C总线子程序
//------------------------------------------------------------------
 void iicInit(void)
   {
   SDA_H;
   iic_stop();
   }
//-------------------------------------------------------------------
// 函数名称: slave_ACK
// 函数功能: 从机发送应答位子程序  发送个0
//-------------------------------------------------------------------
void slave_ACK(void)
{
 SDA_L;
 SCL_H;
 Delay_ms(10);
 SCL_L;
}
//-------------------------------------------------------------------
// 函数名称: slave_NOACK
// 函数功能: 从机发送非应答位子程序,迫使数据传输过程结束 发送个1
//-------------------------------------------------------------------
void slave_NOACK(void)
{
 SDA_H;
 SCL_H;
 Delay_ms(10);
 SDA_L;
        SCL_L;
}
//-------------------------------------------------------------------
// 函数名称: check_ACK
// 函数功能: 主机应答位检查子程序,迫使数据传输过程结束
//-------------------------------------------------------------------
uchar check_ACK()
{  uchar slaveack;

 SDA_H;
 _NOP(); _NOP();
 SCL_H;
 _NOP(); _NOP();
        SDA_in;
        _NOP(); _NOP();
 slaveack = SDA_val;   //读入SDA数值
 SCL_L;
 Delay_ms(10);
    SDA_out;
    if(slaveack)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
// 函数名称: IICSendByte
// 入口参数: ch
// 函数功能: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IICSendByte(uchar ch)

{

 uchar i;

    for(i = 8;i > 0;i--)
    {
        if(ch & 0x80)         slave_NOACK();
        else    slave_ACK();
        ch <<= 1;
    }
}
//-------------------------------------------------------------------
// 函数名称: IICreceiveByte
// 返回接收的数据
// 函数功能: 接收一字节子程序
//-------------------------------------------------------------------
uchar IICreceiveByte(void)
{
 uchar  rdata = 0x00,i;
    uchar flag;

 for(i = 0;i < 8;i++)
 {
  SDA_H;
  Delay_ms(10);
  SCL_H;
        SDA_in;
  Delay_ms(10);
  flag = SDA_val;
  rdata <<= 1;
  if(flag) rdata |= 0x01;
        SDA_out;
  SCL_L;
  Delay_ms(10);
 }

 return rdata;
}
//-------------------------------------------------------------------
// 函数名称: DAC_PCF8591
// 入口参数: slave_add从机地址,n要发送的数据个数
// 函数功能: 发送n位数据子程序
//-------------------------------------------------------------------
void DAC_PCF8591(uchar controlbyte,uchar w_data)
{

 iic_start();                    // 启动I2C
   Delay_ms(4);

 IICSendByte(PCF8591_WRITE);     // 发送地址位
 check_ACK();                    // 检查应答位
    if(slaveack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置错误标志位
         }
    IICSendByte(controlbyte&0x77); //Control byte
 check_ACK();                    //检查应答位
    if(slaveack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置错误标志位
  }
    IICSendByte(w_data);        //data byte
 check_ACK();                  // 检查应答位
    if(slaveack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或已坏,置错误标志位SystemError
  }
   iic_stop();         // 全部发完则停止
   Delay_ms(4);
}
//-------------------------------------------------------------------
// 函数名称: ADC_PCF8591
// 入口参数: controlbyte控制字
// 函数功能: 连续读入4路通道的A/D转换结果到receivebuf
//-------------------------------------------------------------------
void ADC_PCF8591(uchar controlbyte)
{
    uchar receive_da,i=0;

 iic_start();

 IICSendByte(PCF8591_WRITE); //控制字
 check_ACK();
 //if(slaveack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IICSendByte(controlbyte); //控制字
 check_ACK();
 //if(slaveack == 1)
 //{
  //SystemError;
  //return;
 //}

    iic_start();                //重新发送开始命令
    IICSendByte(PCF8591_READ); //控制字
 check_ACK();
 //if(slaveack == 1)
 //{
  //SystemError;
  //return;
 //}

    IICreceiveByte();   //空读一次,调整读顺序
    slave_ACK();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while(i<4)
 {
   receive_da=IICreceiveByte();
   receivebuf[i++]=receive_da;
   slave_ACK();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
 slave_NOACK();       //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非应答位
 iic_stop();
}
//-------------------------------------------------------------------
// 函数名称: main
// 函数功能: 主程序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char i,l;
    Delay_ms(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code_dis4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ode_dis4);
       i++;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i = 0;
    while(code_dis5 != '\0')
     {
       lcd_wdat(code_dis5);      //显示字符
       i++;
     }

  while(1)
  {
 iicInit();               //I2C总线初始化
    ADC_PCF8591(0x04);

 //if(SystemError == 1)   //有错误,重新来
  // {
    //iicInit();      //I2C总线初始化
   //  ADC_PCF8591(0x04);
  //  }

 for(l=0;l<4;l++)
  {
   show_value(receivebuf[0]); //显示通道0
     lcd_pos(0x02);
        lcd_wdat(data_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04);
        lcd_wdat(data_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05);
        lcd_wdat(data_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show_value(receivebuf[1]); //显示通道1
     lcd_pos(0x0b);
        lcd_wdat(data_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0d);
        lcd_wdat(data_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0e);
        lcd_wdat(data_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show_value(receivebuf[2]); //显示通道2
     lcd_pos(0x42);
        lcd_wdat(data_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44);
        lcd_wdat(data_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45);
        lcd_wdat(data_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show_value(receivebuf[3]); //显示通道3
     lcd_pos(0x4b);
        lcd_wdat(data_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4d);
        lcd_wdat(data_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4e);
        lcd_wdat(data_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iicInit();               //I2C总线初始化
      DAC_PCF8591(0x40,receivebuf[0]); //D/A输出

     //if(SystemError == 1)   //有错误,重新来
    // {
    // iicInit();      //I2C总线初始化
  // DAC_PCF8591(0x40,receivebuf[0]); //D/A输出
   //  }

      //delay(50);                       //延时
  }

   }

}

这是51写的//-----------------------函数声明,变量定义------------------------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CL=P1^2;                   // 将p1.2口模拟时钟口
sbit SDA=P1^3;                   // 将p1.3口模拟数据口
bit askfla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isdata  P0              //显示数据码输出口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N = P2^2;

uint data dis[4]={0x00,0x00,0x00,0x00};
                          //定义3个显示数据单元和1个数据存储单元

uchar code dis4[] = {"1- .  V  2- .  V"};
uchar code dis5[] = {"3- .  V  4- .  V"};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bit   bdata SystemError;                //从机错误标志位

/*********************** PCF8591专用变量定义 ***********************/

#define PCF8591_WRITE 0x90
#define PCF8591_READ  0x91
#define  NUM  4              //接收和发送缓存区的深度
uchar idata receivebuf[NUM];    //数据接收缓冲区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5);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5);
    lcd_wcmd(0x38);
    delay(5);
    lcd_wcmd(0x38);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
/*                                                                */
/* 数据处理与显示                                                 */
/* 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16进制转换为ASCLL码。                        */
/*                                                                */
/******************************************************************/

show_value(uchar ad_data)

{
    dis[2]=ad_data/51;   //AD值转换为3为BCD码,最大为5.00V。
    dis[2]=dis[2]+0x30;  //转换为ACSII码
    dis[3]=ad_data%51;   //余数暂存
    dis[3]=dis[3]*10;    //计算小数第一位
    dis[1]=dis[3]/51;
    dis[1]=dis[1]+0x30;  //转换为ACSII码
    dis[3]=dis[3]%51;
    dis[3]=dis[3]*10;    //计算小数第二位
    dis[0]=dis[3]/51;                                                                             //
    dis[0]=dis[0]+0x30;  //转换为ACSII码
}
//-------------------------------------------------------------------
// 函数名称: iic_start()
// 函数功能: 启动I2C总线子程序
//-------------------------------------------------------------------
void iic_start(void)
{ //时钟保持高,数据线从高到低一次跳变,I2C通信开始
 SDA = 1;
 SCL = 1;
 delayNOP();      // 延时5us
    SDA = 0;
 delayNOP();
    SCL = 0;
}
//-------------------------------------------------------------------
// 函数名称: iic_stop()
// 函数功能: 停止I2C总线数据传送子程序
//-------------------------------------------------------------------
void iic_stop(void)
{
 SDA = 0;       //时钟保持高,数据线从低到高一次跳变,I2C通信停止
 SCL = 1;
 delayNOP();
 SDA = 1;
 delayNOP();
    SCL = 0;
}
//------------------------------------------------------------------
// 函数名称: iicInit_()
// 函数功能: 初始化I2C总线子程序
//------------------------------------------------------------------
 void iicInit(void)
   {
   SCL = 0;
   iic_stop();
   }
//-------------------------------------------------------------------
// 函数名称: slave_ACK
// 函数功能: 从机发送应答位子程序
//-------------------------------------------------------------------
void slave_ACK(void)
{
 SDA = 0;
 SCL = 1;
 delayNOP();
 SCL = 0;
}
//-------------------------------------------------------------------
// 函数名称: slave_NOACK
// 函数功能: 从机发送非应答位子程序,迫使数据传输过程结束
//-------------------------------------------------------------------
void slave_NOACK(void)
{
 SDA = 1;
 SCL = 1;
 delayNOP();
 SDA = 0;
    SCL = 0;
}
//-------------------------------------------------------------------
// 函数名称: check_ACK
// 函数功能: 主机应答位检查子程序,迫使数据传输过程结束
//-------------------------------------------------------------------
void check_ACK(void)
{
    SDA = 1;        // 将p1.1设置成输入,必须先向端口写1
 SCL = 1;
 askflag = 0;
 delayNOP();
 if(SDA == 1)    // 若SDA=1表明非应答,置位非应答标志askflag
    askflag = 1;
    SCL = 0;
}
//-------------------------------------------------------------------
// 函数名称: IICSendByte
// 入口参数: ch
// 函数功能: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IICSendByte(uchar ch)

{
   unsigned char idata n=8;     // 向SDA上发送一位数据字节,共八位

 while(n--)
 {
 if((ch&0x80) == 0x80)    // 若要发送的数据最高位为1则发送位1
    {
    SDA = 1;    // 传送位1
   SCL = 1;
      delayNOP();
  // SDA = 0;
   SCL = 0;
    }
  else
  {
   SDA = 0;    // 否则传送位0
   SCL = 1;
   delayNOP();
     SCL = 0;
  }
  ch = ch<<1;    // 数据左移一位
 }
}
//-------------------------------------------------------------------
// 函数名称: IICreceiveByte
// 返回接收的数据
// 函数功能: 接收一字节子程序
//-------------------------------------------------------------------
uchar IICreceiveByte(void)
{
 uchar idata n=8;     // 从SDA线上读取一上数据字节,共八位
 uchar tdata=0;
 while(n--)
 {
    SDA = 1;
    SCL = 1;
    tdata =tdata<<1;      //左移一位
     if(SDA == 1)
    tdata = tdata|0x01;   // 若接收到的位为1,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1
  else
    tdata = tdata&0xfe;   // 否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0
    SCL = 0;
  }

  return(tdata);
}
//-------------------------------------------------------------------
// 函数名称: DAC_PCF8591
// 入口参数: slave_add从机地址,n要发送的数据个数
// 函数功能: 发送n位数据子程序
//-------------------------------------------------------------------
void DAC_PCF8591(uchar controlbyte,uchar w_data)
{

 iic_start();                    // 启动I2C
 delayNOP();

 IICSendByte(PCF8591_WRITE);     // 发送地址位
 check_ACK();                    // 检查应答位
    if(askflag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置错误标志位
     }
    IICSendByte(controlbyte&0x77); //Control byte
 check_ACK();                    //检查应答位
    if(askflag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置错误标志位
  }
    IICSendByte(w_data);        //data byte
 check_ACK();                  // 检查应答位
    if(askflag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若非应答表明器件错误或已坏,置错误标志位SystemError
  }
 iic_stop();         // 全部发完则停止
 delayNOP();
 delayNOP();
 delayNOP();
 delayNOP();
}
//-------------------------------------------------------------------
// 函数名称: ADC_PCF8591
// 入口参数: controlbyte控制字
// 函数功能: 连续读入4路通道的A/D转换结果到receivebuf
//-------------------------------------------------------------------
void ADC_PCF8591(uchar controlbyte)
{
    uchar idata receive_da,i=0;

 iic_start();

 IICSendByte(PCF8591_WRITE); //控制字
 check_ACK();
 if(askflag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IICSendByte(controlbyte); //控制字
 check_ACK();
 if(askflag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iic_start();                //重新发送开始命令
    IICSendByte(PCF8591_READ); //控制字
 check_ACK();
 if(askflag == 1)
 {
  SystemError = 1;
  return;
 }

    IICreceiveByte();   //空读一次,调整读顺序
    slave_ACK();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while(i<4)
 {
   receive_da=IICreceiveByte();
   receivebuf[i++]=receive_da;
   slave_ACK();       //收到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应答位
 }
 slave_NOACK();       //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非应答位
 iic_stop();
}
//-------------------------------------------------------------------
// 函数名称: main
// 函数功能: 主程序
//-------------------------------------------------------------------
main()
{
    uchar i,l;
    delay(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4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4);
       i++;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5 != '\0')
     {
       lcd_wdat(dis5);      //显示字符
       i++;
     }

  while(1)
  {
 iicInit();               //I2C总线初始化
    ADC_PCF8591(0x04);

 if(SystemError == 1)   //有错误,重新来
   {
    iicInit();      //I2C总线初始化
     ADC_PCF8591(0x04);
    }

 for(l=0;l<4;l++)
  {
   show_value(receivebuf[0]); //显示通道0
     lcd_pos(0x02);
        lcd_wdat(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04);
        lcd_wdat(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05);
        lcd_wdat(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show_value(receivebuf[1]); //显示通道1
     lcd_pos(0x0b);
        lcd_wdat(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0d);
        lcd_wdat(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0e);
        lcd_wdat(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show_value(receivebuf[2]); //显示通道2
     lcd_pos(0x42);
        lcd_wdat(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44);
        lcd_wdat(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45);
        lcd_wdat(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show_value(receivebuf[3]); //显示通道3
     lcd_pos(0x4b);
        lcd_wdat(dis[2]);        //整数位显示
        lcd_pos(0x4d);
        lcd_wdat(dis[1]);        //第一位小数显示
        lcd_pos(0x4e);
        lcd_wdat(dis[0]);        //第二位小数显示

   iicInit();               //I2C总线初始化
      DAC_PCF8591(0x40,receivebuf[0]); //D/A输出

     if(SystemError == 1)   //有错误,重新来
     {
     iicInit();      //I2C总线初始化
   DAC_PCF8591(0x40,receivebuf[0]); //D/A输出
     }

      //delay(50);                       //延时
  }

   }
}

  将这个51该为430的要怎样写呢 。。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