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旋转编码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2-07-18):
旋转编码器使用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旋转编码器怎么使用?谢谢
编码器
旋转

网友A:
如果lz需要alps编码器,可以移步到
www.voasun.com
,咨询他们的客服,

网友B:
rotary encoder 首先留意供電電源是幾 V ?
output interface ?
旋轉一圈有多少 pulse P/R ?
增量型 ? or 絕對位址型 ?
輸出信號: A /A B /B Z /Z,A 相 B 相 信號相位相差 90 度 ,Z 相 encoder 旋轉一週 1 pu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