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2-07-18):
选用芯片的问题
什么样的芯片可以把单片机输出的数字信号转换为RGB的模拟视频信号呢?谢谢指点
芯片

网友A:
FPGA(+RAM)
视频须定时高速刷新,这不是普通单片机力所能及的,FPGA可轻易做到,而且控制逻辑很简单:
1、从单片机接口接收数据放入RAM;
2、从RAM取出数据定时做显示刷新。
当然,也许有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