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驱动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
交谈中请勿轻信汇款、中奖信息、陌生电话,勿使用外挂软件。
430驱动步进电机,不知怎么电机只振动不转,求指导,谢谢
#include<msp430x14x.h>
//unsigned char F_Rotation[]={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正转表格
unsigned char F_Rotation[]={0x02,0x06,0x04,0x0c,0x08,0x09,0x01,0x03};//正转表格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P1.0 output
  P1DIR |= (BIT0|BIT1|BIT2|BIT3);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8;i++) //4相8拍
    {
    P1OUT=F_Rotation; //输出对应的相
    delay_nms(3); //改变这个参数调整电机转速
    }
  }
}

以上是程序,谢谢
指导

网友:
有H桥吗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ti官网msp430F1611+DRV8814驱动做的步进电机控制板,有参考代码和设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