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对 430时钟的问题 的解答

楼主:
对于初学者的我,对430的3个时钟开始真的是乱死了,但是经过查阅手册和高手的教诲,终于懂了,特此来说一下,这只是简单的说一下,还有什么分频什么的我还没弄,等弄懂了我在写···
一共3个时钟分别是 ACLK,MCLK,SMCLK.
430的时钟分成3层

第一层, 时钟发生器,比如DCO,外部2个晶振

第二层,就是ACLK,MCLK,SMCLK

第三层,就是各个外设的时钟,

第二层来源于第一层,第三层来源于第二层,

对于一块430的板子,CPU用的是MCLK,ACLK,SMCLK是给外设用的,430的每个模块是单独的互不影响的,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顶

网友:
给你顶一个,意思上没有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在频率上的区别呢?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正在用430做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开始学 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谓的配置时钟其实很好理解:
基本的时钟模块有三个:

1 .ACLK 辅助系统时钟   (默认为 VLOCK 12KHZ)
2 .MCLK 主系统时钟    CUP执行语句的时钟模块()(默认 DCO 约为 800KHZ)
3.SMCLK 子系统时钟    (默认:DCO 约为800KHZ)
这些时钟模块的时钟源(也就是这些时钟模块的来源)有:
1  .XT1 (外部晶振1:32768HZ)

2.  XT2(外部晶振2:8M) 注意:XT2 在最近很火的MSP430LaunchPad上面就没有8M的晶振

3. DCO(内部数控RC振荡器)  初学者没有配置时钟,但是写的点亮LED灯的程序,所使用的时钟 模块MCLK(主系统时钟)所使用的默认时钟源就是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没有配置时钟但是程序可以运行的原因。

4.VLOCLK(内部低频振荡器) 也是由内部产生的(12KHZ标准振荡器) 注意:这一时钟源在有些430系列里面也是没有的。

大家要区分 时钟模块 和 时钟源 的关系,时钟模块是CPU和你的外设(AD,DA,定时器等)能直接使用的,而时钟源是用来产生时钟模块的,是不能直接拿来使用的,时钟模块来源于时钟源。打个比方,时钟源就像是人的心脏,只有心脏跳动人才有正常的生理代谢,单片机一样,只有有了振荡才能正常执行程序。如果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人就死了,单片机呢,由于有几个心脏(几个时钟源),所以一个时钟源停止了只是会影响用这个时钟源作为起搏条件的外设的运转,对没有配置成使用这个时钟源的外设没有任何影响。

再者:
                                       使用(配置1)                       来源于(配置2)
  单片机(上面的外设)----------------------------时钟模块--------------------------时钟源(心脏)

    按这个图形来看,配置时钟其实也就是两步:
1.配置外设使用哪一个时钟模块
2.然后配置这个时钟源模块来源于哪一个时钟源

注意:并不是每一个外设都可以使用任意的时钟模块,
              外设能使用哪些时钟模块需要参考用户手册,
                 有些外设也有自己单独享有的时钟模块可控选择。

网友:
:rose: Wonderful!EXcellent!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回复 网友C:

Wonderful!EXcellent!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说的这么详细,我就纳闷了 我前几天不懂得时候要哪问的时候你咋不回答呢

网友:
谢谢  我也终于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是自己想 费死劲

网友:
8楼的兄弟说的非常正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