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我看下这AD程序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um_of_Results   1
//unsigned long sum=0;
static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 is not used for anything.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
    1602显示字符 和算法滤波的定义
*************************************/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uchar tishi[] = {"The volt is:"};

void ClkIni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if(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挂起
  }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设置DCO模式,MCLK默认时钟源为DCOCLK,即为1MHz
}//BCSCTL1 执行完后等于0x86,DCOCTL  执行完后等于0X60

/**************************************
              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ClkInit();
  LCD_init();                              //复位1602液晶
  LCD_write_string(2,0,tishi);                  //显示提示信息
  LCD_write_char(11,1,'V');

  //P1DIR&=~BIT1;
  P1SEL|=BIT1;
  ADC10DTC1=0;
  ADC10CTL0 = ADC10SHT_0 + ADC10ON + ADC10IE + MSC; // ADC10ON, interrupt enabled
  ADC10CTL1 = INCH_1;                       // input A1
  ADC10AE0 |= 0x02;                     // PA.1 ADC option select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EINT();
  __bis_SR_register( GIE);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while(1)
 // {
  //  Trans_val(sum);
  ///}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多次平均的
          计算P6.0口的模拟电压数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ISR (void)
{
  static uint index = 1;
  results[index++] = ADC10MEM; // Move results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char i;

      unsigned long sum=0;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sum += results;
        }
        sum >>= 0;                            //除以32   2的5次方=32

       Trans_val(sum);
  }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
    unsigned long caltmp;
    uint Curr_Volt;
    uchar t1,i;
    uchar ptr[4];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2] = t1 / 10;
    ptr[3] = t1 - (ptr[2] * 10);
    ptr[1] = 10;                                //shuzi表中第10位对应符号"."
     for(i = 0;i < 4;i++)
    LCD_write_char((6 + i),1,shuzi[ptr]);//在液晶上显示变换后的结果
}
大虾 帮我看下程序进中断没。。。

网友:
这谁能看出来啊!

网友:
分步调试啊!!!

网友:
我的程序也没进,寻找错误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设置msc干嘛 你用的是单通道单次转换 你干嘛设置数据传递? 你又把他改为连续模式?你一开始对adc10的设置就有很多问题 还有adc10dtc1是设置转换次数,你把它至零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