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单通道多次转换在1602上的显示

楼主:
#include "msp430f149.h"
#include"1602.h"
#include"ADC12.h"
#define num_of_results 8
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适用于单通道多次采集*/
uchar adc_flag=1;
uint AD_Temp;
uchar ADBuffer[]={0}; //AD采集显示缓冲区
void ADC12_int()//单通道单次初始化
{
  P6SEL|=BIT1;//选择采样通道1
  ADC12CTL0&=~ENC;//关断ADC
  ADC12CTL0|=ADC12ON+REF2_5V+REFON+SHT0_8+MSC; //打开AD模块,参考电压2.5V。
  ADC12CTL1=CONSEQ_2+SHS_0+ADC12SSEL_0+CSTARTADD0+SHP;//单通道多次模式
  ADC12MCTL0=INCH_1+SREF_1;//A1通道
  ADC12IE|=0X02;//使能中断
  ADC12CTL0|=ENC;//使能ADC
}

void Disp_ADResult(void);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0XFF;

  //Sysclk_int();
  ADC12_int();          //单通道单次初始化
  LcdReset();
  Delay5ms();

  _EINT();
  DispStr(0,0,"Voltage:");
  ADC12CTL0|=ADC12SC;     //启动采样
  P2OUT^=BIT0;
  while(1)
  {
    ADC12CTL0|=ADC12SC;   //启动采样
  }
  //{Disp_ADResult();}

}
/**************采集LCD显示函数***************/
void Disp_ADResult(void)
{
  float analog=0.00;
  analog=AD_Temp*2.5/4095;
  //analog=2.50;//test
  ADBuffer[0]=(int)analog*10/10+'0';
  ADBuffer[1]='.';
  ADBuffer[2]=(int)(analog*10)%10+'0';//Note:此处模运算优先级高于乘,需加括号,if not 会error
  ADBuffer[3]=(int)(analog*100)%10+'0';
  ADBuffer[4]='V';
  ADBuffer[5]='\0';
  DispStr(9,0,ADBuffer);
  //Disp1Char(9,0,ADBuffer[2]);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
  uint i;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0;
  unsigned long sum = 0;
  adc_flag=0;
  results[index]=ADC12MEM0;
  index=(index+1)%num_of_results;

  if(index==0)
  {
    P2OUT^=BIT2;
    for(i=0;i<8;i++)
    {
      sum+=results;
    }
      AD_Temp=sum/8;

     Disp_ADResult();

    // ADC12CTL0&=~ENC;//关断ADC
  }
}

1602模块这里没有给出!

我的这个程序一下载下去显示1.84V.另一块板子显示1.64V,(此时我的P6.1引脚没有给输入值,用万用表测得电压大概0.9v),这里面很少不解,引脚不应该0v嘛,,测出来还这么大差距。另外不能实时的显示电压值,,,望大家给指点指点,新手!

网友:
另外这个单通道多次转换模式中,当第一次进入AD中断读取寄存器的值后,程序是停留在中断处,等待下一次转换完成再读取寄存器的数值(打开msc),还是先回到原程序中,等待中断发生。这个对于我想在主程序中设置让ad具有实时功能有影响,麻烦各位给个建议!

网友:
我前几天写了一个 序列通道多次转换,结果掉进中断出不来了

网友:
/*********************************************************
程序功能:MCU的片内ADC对P6.0端口的电压进行转换
          将模拟电压值显示在1602液晶上。
----------------------------------------------------------
测试说明:调节电位器R7的旋钮观察液晶显示数字变化。
*********************************************************/
#include
#include  "BoardConfig.h"
#include  "cry1602.h"

#define   Num_of_Results   32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uchar tishi[] = {"The volt is:"};

static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 is not used for anything.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oardConfig(0xb8);                        //关闭数码管、流水灯、4245
  LcdReset();                               //复位1602液晶
  DispNChar(2,0,12,tishi);                  //显示提示信息
  Disp1Char(11,1,'V');                      //显示电压单位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_EINT();
  LPM0;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多次平均的
          计算P6.0口的模拟电压数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int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char i;
        unsigned long sum = 0;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sum += results;
        }
        sum >>= 5;                            //除以32

        Trans_val(sum);
  }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
    unsigned long caltmp;
    uint Curr_Volt;
    uchar t1,i;
    uchar ptr[4];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2] = t1 / 10;
    ptr[3] = t1 - (ptr[2] * 10);
    ptr[1] = 10;                                //shuzi表中第10位对应符号"."
    //在液晶上显示变换后的结果
    for(i = 0;i < 4;i++)
      Disp1Char((6 + i),1,shuzi[ptr]);
}
这个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这其中sun相当于其实参,sum >>= 5;之后  sum怎么是16进制的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出来了,,,皆大欢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陷在单通道多次转换里了,你是怎么解决的能告诉我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时间稍稍有些长了,不太记得了,初上手时有很多小点没搞好,总不容易出现象,你再耐心调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