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anuchpad进行步进输出,调试可以进中断,却不能步进,求高手!!!!!

楼主:
思路:

    初始化——变量i(每中断一次i加一)——选择输出——循环

代码: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i=3;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Stop WDT
  P1DIR |= BIT7+BIT6+BIT5+BIT4 ;
  P2DIR = 0x0f;

  P1OUT |= BIT3;
  P1REN |= BIT3;
  P1IES |= BIT3;  // P1.3 IFG cleared
  P1IE |= BIT3;   // P1.3 interrupt enabled
  P1IFG &= ~BIT3;

  _BIS_SR(LPM1_bits + GIE);

  while(1)
  {i=i%6;
  switch (i)
  {
  case 1:
  P1OUT = 0x00;
  P2OUT = 0x00;

     break ;
  case 2:
  P1OUT = 0x00;
  P2OUT = 0x03;

     break ;

  case 3:
  P1OUT = 0x00;
  P2OUT = 0x08;

     break ;
  case 4:
  P1OUT = 0x10;
  P2OUT = 0x0e;

      break ;
  case 5:
  P1OUT = 0x50;
  P2OUT = 0x00;

      break;
  case 6:P1OUT = 0xf0;
         P2OUT = 0x0f;

      break ;
  }
}

}

  //P1 output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if ((P1IN&BIT3)==0)
{_delay_cycles(5000);
if ((P1IN&BIT3)==0)
   i++;
P1IFG &= ~BIT3;
// P1.3 IFG cleared
}

问题:
     调试时加断点显示可以进入中断,但是i却不进行加1,在板子上运行,每个输出口都加led灯,按键不会改变灯的亮灭

请教  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