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QUARTUS FFT IPcore 的大神神帮帮忙吧

楼主:
最近在做音频信号分析仪,用了fft IP核  可是总是不能得到结果。

下面我用做控制fft核的状态机,仿真波形也在。source_valid 无论如何也不拉高。、、

946 Bytes, 下载次数: 37

网友:
仔细看你程序,肯定是你程序控制问题,拉不高。就两种问题,1, 不满足拉高的条件;2: 一直被拉低了

网友:
q亲,,我最近也在做频谱分析,,亲,能共享一下License吗,我的IP fft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