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sd卡

楼主:
急求基于stm32的sd卡的文件系统和例程,我正在使用这个,只有stm32的库函数,没有与sd卡相关的文件,求指教

网友:
伸手党啊。

网友:
自己找吧 多的是!
可以参考酷系统的

网友:
在网上找了的,sd模式的比较少,大多都是spi模式,所以才来问的,我再去找哈,谢谢

网友:
STM的固件库里有

网友:
请问哈,与sd的函数引脚在stm32库里叫什么,我只找到了一个人中断的void SDIO_IRQHandler(void)

网友:
晕,固件库的例程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