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 AD转换

楼主:
AD转换 数码管显示数值一直递减 要拔掉电源 从新开始从4.99几v开始递减 模拟输入是从同一板上的5V稳压管接出来通过4052 接到AN0上的

uint signed AD()

{

 uint adc=0;
 ADCON1=0x8e;
 ADCON0=0x81;
 ADGO=1;
 delay(1);
 while(ADGO);
 adc=ADRESH;
 adc<<=8;
 adc=adc|ADRESL;
 adc=(adc/1024.0*5000);
 return adc;
}

网友:
那个函数名 定义那个我打错了

网友:
可以尝试尝试。。。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我是求助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要了解AD转换原理才会知道呢

网友:
好吧 自己解决了 原来稳压管坏了 温度特性变得很敏感 随着温度上升 电压持续下降 导致 所测电压一直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