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里LPC11序列C程序能指定变量/函数的绝对地址吗?如何指定?

楼主:
:carnation: 我知道KEIL C51是可以的。

这个用于有时候程序分开几部分开发,或者打补丁

网友:
这个应该芯片没有关系,只跟编译关。。。。。

网友:
东找西找,发现了一个叫分散加载文件(链接脚本文件) scatter file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散加载文件是可以实现Flash和SRAM的分散加载,但是本人不喜欢这个东西,感觉把代码搞乱了,可移植性不是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指这些“#pragma arm section ...”吧?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 ... mccref_BCFJBABB.htm

Example

int x1 = 5;                     // in .data (default)
int y1[100];                    // in .bss (default)
int const z1[3] = {1,2,3};      // in .constdata (default)
#pragma arm section rwdata = "foo", rodata = "bar"
int x2 = 5;                     // in foo (data part of region)
int y2[100];                    // in .bss
int const z2[3] = {1,2,3};      // in bar
char *s2 = "abc";               // s2 in foo, "abc" in .conststring
#pragma arm section rodata
int x3 = 5;                     // in foo
int y3[100];                    // in .bss
int const z3[3] = {1,2,3};      // in .constdata
char *s3 = "abc";               // s3 in foo, "abc" in .conststring
#pragma arm section code = "foo"
int add1(int x)                   // in foo (code part of region)
{
    return x+1;
}
#pragma arm section code